楼主(2015-08-24):
各位大家好,我有一台VFD-F系列4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十秒之内就会报OH,风扇等都正常,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外因    散热通道堵塞
内因    检测电路损坏

网友B:
风扇正常运转就是检测电路故障了。

网友C:
教导得好,送修吧。

网友D:
测试一下IGBT上的热电阻看看阻值是不是太小。

网友E:
10秒指的是上电后10秒还是启动运行后10秒

网友F:
先测电压,确定是外因还是内因。测变频器倒转和顺转控制端子,运行和停止时的变化。如果运行和停止时有高低电压变化,或开机时正反转控制端都为高电平,那么故障在外围,如果运行时,正反转控制端有低电压变化,那么故障在变频器本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测电压,确定是外因还是内因。测变频器倒转和顺转控制端子,运行和停止时的变化。如果运行和停止时有高低电压变化,或开机时正反转控制端都为高电平,那么故障在外围,如果运行时,正反转控制端有低电压变化,那么故障在变频器本身。

这个方法有什么理论依据吗?能详细讲讲吗?谢谢

网友H:
有两路检测,一个在风扇上面,一个在IGBT旁边,看看哪个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是一个风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