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参数

楼主(2015-08-24):
施耐德空开上面的Im.   Ir都代表啥意思啊。我是不是所有空开都有防止启动电流过高跳闸功能。例如。32的空开,启动电流1瞬间90也不跳,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In是过负荷脱扣器的额定电流,?
Ir是长延时过负荷脱扣器整定电流,
Isd是短延时过负荷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Im是瞬时(热磁)脱扣器整定电流。?

脱扣器额定电流1n,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长延时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固定式脱扣器其1r=In,可调式脱扣器其Ir为脱扣器额定电流1n的倍数,如1r=0.4~1×1n。?
??
短延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m,为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2~10×Ir。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瞬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额定值Im′,为脱扣器额定电流In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1.5~11×In。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是断路器规定的试验电压及其它规定条件下的极限短路分断电流之值,它可以用预期短路电流表示。??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试验电压及其它规定条件下的一种比额定极限短路分断电流小的分断电流值,Ics是Icu的一个百分数。?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短时间承受的电流值。对于交流,此电流值是预期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有效值,与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关的时间至少为0.05s。

网友B:
好像适合电动机起动类型的配电开关,瞬时脱扣一般是10倍额定电流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说的太详细 了 赞一个

网友D:
1楼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