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本人初学,问题低级请别耻笑。
1,伺服电机转子到底是永磁体的还是鼠笼式的。或者说那种的多?
如果是鼠笼式的,它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很大?那么又是怎么实现精确定位的?
2,如果用plc的脉冲输出给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和位置,那岂不是和步进电机一样了?有人经常这样用吗?
如果用脉冲控制,怎么实现的闭环?
还望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对于PLC来说都是开环的,对于驱动器来说,一个开环一个闭环。

网友B:
1,用过几个牌子的伺服都是永磁的,普通电机也见过用于定位,但是是带刹车的
2.是和步进一样,一般场合都是这样用。伺服系统自己闭环,不管脉冲还是通讯控制。

网友C: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电缆反馈到驱动器的。如果要反馈到PLC那就要自已加硬件。

网友D:
伺服本来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由驱动器控制,编码器的值反馈到驱动器
伺服与步进的控制基本上一样,都是发脉冲,但步进不是闭环控制,如果想做闭环就得加编码器反馈到PLC

网友E:
1伺服電機 都是指永磁同步電機 另外一種稱交流異步電機 定位精度與慣量大小差異不大 與響應有關
2 伺服控制有三種模式 位置(脈衝) 速度 扭矩 PLC與伺服是半閉環 步進則是開環控制 兩者還是不同的 脈衝控制式無法實現全閉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