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请问,三菱PLC如何在程序上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有时候回原点需要电机正转或者反转。使用ZRN回原点指令的时候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正转好理解,反转怎么实现呢,有人说正向脉冲就是正转,反向脉冲就是反转,那怎么输出反向脉冲呢,能不能来个程序说明下。

网友A:
ZRN的方向是固定的,如果一定要改变那自已用程序控制方向信号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写段程序说明下呢?

网友A:
在FX3U的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 中关于ZRN指令介绍中有说明及程序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FX1S的,DZRN这条指令在FX1S中没有。

网友A:
FX1S怎么没这指令呢?难道你还不知道ZRN和DZR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1S实在有点低端,俺最低用FX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S实在有点低端,俺最低用FX2
在定位方面,FX1S FX1N要比FX2N好些,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网友C:
回复 楼主:
zrn是16位的,加一个D就表示32位的,你说明说上找到zrn就是一样的,只是数值的差别而已,zrn是回原点指令,本来就是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旋转的,你说的可以让马达正反转,可以用相对定位drvi指令,脉冲是正数就正转,是负数就反转

网友D:
改变脉冲正负改变运行方向,是用于相对指令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好,问一下,比如相对指令drvi k100 k50 y0 y4 ,如果脉冲是正数就正转,负数就反转,那这个指令后面的方向y4就没作用了吗?

网友A:
Y4就是由你的脉冲数正负决定,程序执行时自动判断这个信号该不该输出。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嗯嗯,版主的意思就是在写这命令前不用先置位Y4了?程序是自动输出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嗯,版主的意思就是在写这命令前不用先置位Y4了?程序是自动输出的吗?
指令中只要这样写Y4就可以了,当脉冲是正数时Y4会自动输出,电机正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S实在有点低端,俺最低用FX2
在定位方面,FX1S FX1N要比FX2N好些,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FX2N不支持DRVI之类指令??
俺在FX2NC-96MT已经实际运行了呀,伺服电机已经在工作......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需要的,脉冲数的正负值决定了Y4的输出或不输出,马达才会正反转,如果Y4信号没有给驱动器,那么无论正负值,马达只朝一个方向转。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就是你这个意思。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 谢谢了

网友F:
回原点指令有负脉冲的吗?回原点正反转就在伺服驱动器上调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