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5-08-24):
车间新增加了段流水线,使用是以上模块,但是此模块L ERR灯在运行时老是闪亮,有时L RUN灯还熄灭,经常出现从一段到下一段走不到位。在运转中突然停止。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这是三菱的CC-LINK远程输入模块,你这个系统中还有个主站
可以用PLC的编程软件连上主站,在软件菜单中选择诊断以及CC-LINK系统监控下,看又没有错误代码可以看到。

网友B:
1、总线接线有松动地方;
2、终端电阻不良;
3、线路有强干扰,例如把CC-LINK电缆跟电机电缆放在一起,尤其是变频器输出电缆最致命

网友C:
ERR是有错误

网友D:
连电脑诊断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