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请问下大家组态王在开机的时候如何恢复关机时候的运行画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比如一些内部变量的状态  如在关机的时候内部变量从0变成了1  开机的时候还是1不是初始状态的0 了

网友A:
好像系统设置哪可以设置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