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请教

楼主(2015-08-24):
说好的乘10运算呢,怎么没有400?

网友A:
你图中上面那条对这个寄存器操作的指令及条件是什么?

网友B:
靠:自身×10再放入自身,不是死循环吗?

网友C:
只看后面指令不准。前面的条件呢

网友D:
执行条件什么啊

网友E:
D1860与D1860的值将相同;是不是初值为4,或者被其他处修改过。

网友F:
你的初始值是4,已经乘10了编程40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个寄存器吧,D1860在前端我看到有个赋值指令。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靠:自身×10再放入自身,不是死循环吗?
乘积换成另外一个寄存器,别用D8160就可以了,不信你试一下,你前后都是D8160,两个寄存器肯定是相等的喽,

网友I:
也许指令没有执行,也许是你用d1860乘数和执行目标d1860字相同,你可改一下助记符执行[ DMULP D1860 k10 D1860 ]
来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程序前面没有执行条件,D708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要乘10然后还放到本身寄存器里面去呢,上面明明赋值了,下面又乘10,执行时到底听谁的呀

网友A:
你的程序矛盾,后面的执行乘法指令运算,但上面的传送条件一直接通执行将D708中的数据传送过去。

网友B:
这个发帖人不知道想咋整,实在郁闷

网友J:
源值和目标值同样,只会显示源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这是我们厂做的设备里面的程序,是别的工程师写的,我看了很久,有些实在是看不懂,不明白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想把他的想法弄明白,也算是一种编程思路,对自己以后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