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压是110V吗?

楼主(2015-08-25):
如题,最近做的一台设备要送到美国,还带有自由通信部分,关键是设备过去,不让工程师过去,在家调试的差不多了,营业的说那边电压可能是110v,让我们想办法解决,于是买了两个变压器,一个220v-110v的,一个110v-220v的,在家里调试的时候两个都装上去,把220v的变成110v,再变为220v,这样实验一下有没有效果,变压器是否可用,完了发货的时候就把那个220-110v的拆掉,只用一个110-220v的,好用那边的电。前几个月其它同事也做了一套其他的设备去美国,咨询他,他说好像也没采取什么措施,那边的可以直接通电用。因为他的那个设备都是步进电机,然后plc,电源,就没什么了,可是我的这个设备有个伺服是220v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就用了个110-220v的变压器,多余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让销售直接问美国人的使用条件

网友B:
日本的是110v

网友C:
如果是单相电源,购买一个宽电压输入(100V~240V)的电子变压器即可,也叫开关电源。

网友D:
设备已成型,还不知用户使用电压情况,这。。。。。。询问用户啊,难道还有比用户更清楚的。

网友E:
大多数工业产品都同时支持110\220

网友F:
呵呵;美国单相电AC110V及AC220V都有的,频率都是60HZ;
所以交货前与美国那边用户确认好;

网友G:
你们销售真实呵呵了。。。美国是60HZ的频率。

网友H:
美国是110V-60Hz电网(单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再请教一下,我设备上用的就是平时国内用的元器件,就带动一个伺服电机,现在加装了一个110-220的变压器在上面,到那边能用他们的电吗?

网友I:
美国三相是480V的,我们刚刚做一套设备,我们用的是480V变220V变压器!

网友J:
直接买一个85~265的宽范围输出DC48V的开关电源,步进驱动器也选用DC48V(当然也可以选用一起选配DC24V)

网友K:
这个一定要对用户那的电源参数了解下,不然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之前同事做的一个设备用的都是步进电机,就没做处理,可是我这次用了安川伺服220v的,就有必要考虑一下了吧,所以在此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L:
了解下各国的电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M:
美国的是220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美国的是220的
老美是60HZ,120V单相,240/480V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