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我用环形200w  220变24伏的变压器整流出直流24伏  整流桥是5a的电容选50v1000uf的好还是5000uf的好

网友A:
电容大一点好

网友B:
1000uf就可以了,5000uf体积大,价格高。

网友C:
呵呵,你要是有钱有空间,选10000uf都得,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断电之后能坚持供电的时间就更加长,虽然只是增加1秒钟左右。

网友D:
电容太大也不好,上电瞬间电流大

网友E:
滤波电容大点当然好啦。

网友F:
电容越大滤波越好,直流更平滑,如果一般应用几千微法就行,用于音响,通讯,当然是越大越好,如果经济允许的话。

网友G:
电容越大越好     电流曲线越平滑

网友H:
1000微法50伏足矣了。

网友I:
用途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容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途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容量。
应该是这样。驱动24V电磁阀可以不加电容,带个低音炮功放之类的5000uf也嫌小。

网友H:
关键是电容太大了也有弊端,上电时短路电流可能导致放炮,或烧东西。还得加预充电电路。搞复杂了。

网友K:
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2200微法就可以了。

网友L:
如果对纹波要求不严格 电容4700uf/50v就够了  记得并一个104的瓷片 另外你桥排选小了  5安的桥排 连续工作电流2A发热量就会很大 换10A以上的吧

网友M:
同意十三楼的,整流桥用十A以上的,电容够用就可以了,也不用太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电容太大了也有弊端,上电时短路电流可能导致放炮,或烧东西。还得加预充电电路。搞复杂了。
是的,大也有大的弊端,决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O:
整流桥起码要10A以上,滤波电容大小看你负载的电流大小,容量大电流大。容量小电流小。

网友P:
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上电瞬间电流也大。但并非越大越好。看电路要求了。

网友Q:
200W变压器输出24V,最低规格硅桥10A,推荐15A,且硅桥需要加装散热片!
电容按照功率来说,最好是2个3300uf/50v电容并联再并一个104的瓷片,

网友Q:
对于24V,整流电容每100W在300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