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国人喜欢

楼主(2015-08-25):
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把热继电器的常闭接在最后才回零?而不是接在最前面跟常闭按钮的前或后呢?  接在后面的话热继电器常闭触点跳了的话,触点前面的线路还是有电的啊?

网友A:
电路都是有电的,,标准都要加隔离变压器,你说前后面哪 个有电没电?是你的习惯认为公共端应该是N线,N线也是有电的

网友B:
习惯吧,我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C:
一般认为,前面的是属于控制线路的部分,怎么控制都得,线圈后面的热继电器触点进行独立分开,有助于线路故障需要检修的时候方便阅读控制原理图。

网友D:
看这图纸,已有好些年头了,现在也许改变了方法。

网友E:
电路构成回路,每个点对地都是有电压的。

网友F:
热继电器触点只是用于动作之后停止保护,控制电路加装了控制变压器有电也没事。

网友G:
现在都是接触器-热继电器直接插装是的比较多,叫做省配线安装,接触器线圈出来就直接进热继电器触点了,这样的组合方式把热继电器触电串在控制回路入口配线也不方便吧?

网友H:
不能这认为的,如果控制电压是二相相线呢!不就是两边都有电吗?作为一个电气工作人员,不管电路有电与否!都要认为是带电的,有这样的思想后,在工作中就会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92年的图纸

网友I:
楼上说的好,工作中应该将所有接触到的线先当成带电来处现,一定要验电确认。

网友J:
这个代表所有外国人吧,都是小处随意,大处按标准来。

网友K:
这可能只是习惯问题。

网友L:
习惯而已

网友M:
这应该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N:
这应是习惯吧?

网友O:
那个线圈一端基本都是直接接电源一端,你说呢

网友P:
中国人的图纸,以前所见也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