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用plc控制一个泵抽取废液,用蠕动泵的话速度较慢,大流量的蠕动泵价格又太贵。用自吸泵,听说一直要有水,不便于自动控制。求高手推荐一下

网友A:
气动泵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动泵,大概多少钱,流量要求一分钟抽个5、6升水就够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自吸泵加装止回阀即可,不必刻意灌水的。

网友C:
废液如有腐蚀性,就用抽硫酸的那种泵,学名叫不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废液如有腐蚀性,就用抽硫酸的那种泵,学名叫不上来。
隔膜泵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准确一点应该是气动隔膜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们用的是离心泵的那种。

网友E:
隔膜本,小电动隔膜本,耐腐蚀,还不怕抽空。

网友F:
气动隔膜泵!

网友G:
还是隔膜泵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