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疑问

楼主(2015-08-25):
第一步和第二步不是可以合并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廖常初 s7-1200PLC编程及应用的示例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不同于其他品牌的编程软件,为的是方便做程序段落注解与标注。
一段(一步)就是一个执行工艺,方便编程者事后阅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好像这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吧,第二步可以直接把第一步短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区别的,没看到有个方框在中间吗?什么短路,PLC执行的原理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执行,指令提示该干什么的时候必须干什么。
比如第一步,接通之后就必须传送数据,第二步接通之后,线圈就必须得电。

网友B:
网络1中执行后数据传送,同时线圈也得电。
我觉得网络2中的第一步完全没必要再写上去了

网友C:
这个编程页面看起来小清新啊

网友D:
俺也觉得网络2中的第一句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