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接修一台ABB510 11kw变频器报21 电流检测故障。
拆下来测试板子显示27  配置文件出错
且每次开机语言恢复为英文。
检测霍尔BTH-50
①脚电压8.3V   ②脚15.3v  ③脚0.6v ④脚GND
通过论坛qualitypcba老师的提示测量17  19  21脚电压均为7.5V正常
11 2.54 直流母线电压 12 0 GND
13 0.074-0.155 14 0.074-0.155
15 0.074-0.155 16 0 GND
17 7.5 电流检测 18 0 GND
19 7.5 电流检测 20 0 GND
21 7.5 电流检测 22 0 GND
23 2.739 温度检测 24 0 GND
25 0.15 电流异常 26 3.257 风扇
同时更改变频器的9902宏初始化故障依旧。
由此判断为该主板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修一台ABB510 11kw变频器报21 电流检测故障。
拆下来测试板子显示27  配置文件出错
且每次开机语言恢复为英文。
检测霍尔BTH-50
①脚电压8.3V   ②脚15.3v  ③脚0.6v ④脚GND
通过论坛qualitypcba老师的提示测量17  19  21脚电压均为7.5V正常
11 2.54 直流母线电压 12 0 GND
13 0.074-0.155 14 0.074-0.155
15 0.074-0.155 16 0 GND
17 7.5 电流检测 18 0 GND
19 7.5 电流检测 20 0 GND
21 7.5 电流检测 22 0 GND
23 2.739 温度检测 24 0 GND
25 0.15 电流异常 26 3.257 风扇
同时更改变频器的9902宏初始化故障依旧。
由此判断为该主板损坏。

楼主,主板损坏了可以修复吗?不能修复的话能买到新主板吗?

网友B:
你在查查   好像不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