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论坛里的 师傅谁修过艾默生  EV2000   90KW  变频器,小弟求电源图纸一份,2844 附近电阻和贴片三极管,  烧坏的元件有  R15  R16  R17  R18   D7    哪位师傅有好板帮小弟看看阻值和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 师傅谁修过艾默生  EV2000   90KW  变频器,小弟求电源图纸一份,2844 附近电阻和贴片三极管,  烧坏的元件有  R15  R16  R17  R18   D7    哪位师傅有好板帮小弟看看阻值和型号,谢谢,

网友A:
找个典型的电源看看可以做参考

网友B:
可以找个类似的2844开关电源看看,实在找不到看下电路猜一下吧,R16大概3.3到4.7欧,R18大概100到2K,可以先用1K试试,D7可以用BAV99,首尾串联的那种,R15是连在晶体管G和地之间的吗,是的话用10K试试,R17看不到线路不好猜。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经典电路啊  找找就能堆出来  先抄下板子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回复,原机2844  我换的是3844 ,  R18  我用51欧 , R16  0.5W2欧 ,  R17 47欧  ,D7  BAV99  R15  10K , R26 1K   带负载电源有尖叫声,场效应管热。是那个件参数没有对?

网友D:
改板吧!维修小板。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维修小板哪有卖的?

网友D:
我记得论坛有,

网友F:
【方案】
EtherCAT 端子模块内集成高精度电网分析功能

网友G:
这个板子我有,明天去公司拍个照片给你
【方案】
台达网络产品在工厂车间自动化网络中的应用

网友G:
【方案】
图尔克涂胶机器人的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