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请问,三菱PLC跳转指令的程序段中能不能使用stl指令?

网友A:
查了一下FX2N的手册,好像可以;具体情况不知,仅供参考。

网友B:
在步进中可以用跳转的,但跳转中用步进有点免为其难吧,可以是可以的但要合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