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25):
读取的数据时有时无。
波特率也不高 19200.距离不到3米远。port0口
监控程序看有时候modbus 提示6号错误
程序如下图:

楼主:
上面的图发错了
是下面这两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发错了
是下面这两个图
6号错误是是同一时间多次使用MBUS_MSG指令。
虽然你使用定时器来间隔触发MBUS_MSG指令,但是你是否想过,如果前一次调用还没有完成呢?
所以,要学会利用Done引脚来控制MBUS_MSG指令的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发错了
是下面这两个图
6号错误是是同一时间多次使用MBUS_MSG指令。
虽然你使用定时器来间隔触发MBUS_MSG指令,但是你是否想过,如果前一次调用还没有完成呢?
所以,要学会利用Done引脚来控制MBUS_MSG指令的触发。
赞同 或者把时间放大点,5ms太短了,

网友C:
Timeout的时间也长点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初始化还没完成就直接发送数据!应该不对吧!

网友E:
把时间设置的长的试试

楼主:
用循环的方式读取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