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脚位和段码

楼主(2015-08-25):
共阴共阳自己选型要注意:

(1)一个数码管有八段:A,B,C,D,E,F ,G,H,DP,即由八个发光二极管组成;  因为发光二极管导通的方向是一定的(导通电压一般取为1.7V),这八个发光二极管的公共端有两种:可以分别接+5V(即为共阳极数码管)或接地(即为共阴极数码管); 故可分共阳极(公共端接高电平或+5V电压)和共阴极(共低电平或接地)两种数码管
(2)其中每个段均有0(不导通)和1(导通发光)两种状态,但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显然是不同的
(3)它在程序中的应用是用一个八位二进制数表示,A为最低位,...,F为最高位(第八位)
(4)共阳极:  位选为高电平(即1)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低电平(即0接地时)选中各数码段, 由0到f的编码为: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5)共阴极:  位选为低电平(即0)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高电平(即1接+5V时)选中各数码段,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网友A:
现在基本选用液晶屏了,数码管越来越少用了

网友B:
呵呵,以前这种玩的多的,电梯上以前基本上都是用七段码的数码管的。后来用点阵的,现在用液晶的。

网友C:
这种的还是比较落后了,维护复杂还不省资源

网友D:
我觉得液晶显得高大上,但是数码管能很远就清晰的看清楚,难怪公交车不用液晶用数码管,成本又低

楼主:
增加了一些。

(1)一个数码管有八段:A,B,C,D,E,F,G,H,DP,即由八个发光二极管组成;  因为发光二极管导通的方向是一定的(导通电压一般取为1.7V),这八个发光二极管的公共端有两种:可以分别接+5V(即为共阳极数码管)或接地(即为共阴极数码管); 故可分共阳极(公共端接高电平或+5V电压)和共阴极(共低电平或接地)两种数码管;
(2)其中每个段均有0(不导通)和1(导通发光)两种状态,但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显然是不同的;
(3)它在程序中的应用是用一个八位二进制数表示,A为最低位,...,F为最高位(第八位);
(4)共阳极:  位选为高电平(即1)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低电平(即0接地时)选中各数码段, 由0到f的编码为: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不带小数点;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带小数点。

(5)共阴极:  位选为低电平(即0)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高电平(即1接+5V时)选中各数码段,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不带小数点;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带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