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信捷xc-3的通讯线跟三菱fx2的一不一样

网友A:
好象可以通用的,断电再送电试试,印象中我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电重启过也没用  线是好的刚才在fx2上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重启过也没用  线是好的刚才在fx2上试过
我记错了,刚打开电脑包找了下,是要信捷的数据线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了

网友B:
信捷是232的
和三菱的不一样的

网友C:
三菱是422的

网友D:
信捷和三菱通讯线不一样。

网友E:
乱搞;
三菱接口为RS422的,而信捷用的是RS232,所以仅仅是编程口的形状一样,不要乱用;
不过如你手上有台达PLC的通讯线,倒是可以用在信捷PLC上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