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都是大屏的设备,是不是美观,这就不敢说了,但操作方便就行了。

网友A:
感觉看了前两张有点眼花,有点乱

网友B:
吴工的人机绘制根底就是好,多练才能成就精品。
当机械工艺非常只复杂的时候,人机交互的界面就得真实的反映机械动作的流程,并且做到越简越好。

网友C:
好乱
色彩过多感觉眼花缭乱的

网友D:
什么牌子的人机啊?把程序发上来让我们学习一下撒。

网友E:
磨合检测机,不错的,顶个。

网友F:
有点密集 恐惧症  那个工件的图形怎么弄的  是cad导入的么?

楼主:
前面那台机,装了24个气缸,4个步进电机,如果按传统的,什么机构什么动作来做,到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了。因此我把二维的CAD装配图弄上来,然后在当前工位上进行开关设定,这样只要能看懂机械图纸的,或者说只要看到机械,就知道哪个开关是做什么的了。第一个图上的齿轮也是一样,把3D图放上来,直接标注,这样非常直观。

网友G:
能够方便操作,就很好。

网友H:
第二个图下面做个ps做的图就好看了啊。

网友I:
第二张有没有动画效果。

网友J:
 眼花缭乱的,不过挺好看的。

网友K:
有点复杂

网友L:
膜拜,咱啥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M:
这个思路很好,便于客户维护。大学里讲产品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是制造出来的、是使用管理出来的,并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当时理解不是很透,现在总算理解一些了。我们有款机器,气缸上感应开关比较多,而且机器振动也较大,所以感应开关有可能移位,造成停机故障,这就是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反馈回来,我给它改了设计,效果特别好。其实改起来很简单,每个感应开关都在触摸屏设一个报警页面,哪个报警一清二楚,同时在报警页面上放上维修方法,此后客户基本上没有因为这一块故障找过我们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都是大屏的设备,是不是美观,这就不敢说了,但操作方便就行了。
是用维纶屏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