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通制动

楼主(2015-08-25):
gd200变频器有磁通制动选项,如果我的变频器没装制动电阻,可以选磁通制动吗?请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选用磁通制动,但制动过程中电机声音可能有点响

网友B:
所谓磁通制动器功能,是不是就是直流制动?给运行中的交流电机通直流电,使其制动?如果是,这个功能比较危险,要调整好直流制动的注入电流,不能太大,否则会出事故。

网友C:
还真没听说过磁通制动。

楼主:
经过测试如一楼所述只是电机有声响,磁通制动不依赖制动电阻。

网友B:
是不依赖于制动电阻,制动能量全部加在电机的绕组上了,如果频繁使用,电机会引起过热烧坏绝缘的。另外,这种制动容易急刹,导致电机轴有比较激烈的冲击,易造成断轴事故。

所以,直流制动的使用,是讲条件的,不能随便乱用。有条件、有限制的使用。对电机的机电结构做好保护。

楼主:
磁通制动,不属于直流制动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介绍一下,磁通制动的基本方法,看看是怎么在不需要制动电阻的状态下,实现电机制动呢?

网友B:
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实现制动的方法无外乎是:

第一,能耗制动,也就是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接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实现电机的发电状态能耗制动,也叫动力制动;

第二,回馈制动,就是电机在发电状态,将电能通过变频器直流母线的逆变器回馈电网,叫回馈制动;

第三,直流制动,就是电机在发电状态通过变频器给电机通入一定的直流电流,使电机刹车制动;

第四,混合制动,就是将第一或第二与第三钟制动方式混合使用。并做好先后的次序。

第五,机械抱闸制动,利用机械结构抱死电机轴实现机械制动。

不知道你的磁通制动属于哪般?说来听听吧。

楼主:
请看看英威腾变频器GD200的使用说明关于磁通制动的说明。

网友D:
第一次听说,完了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E:
一般不采用这种制动方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说明呀,你把相关的说明贴上来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