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本人今天遇到一事,在伺服驱动器面板上手动按,带负载的伺服电机会转动,可按外置控制器却发现伺服电机转不动,把连接伺服电机的负载拆掉又可以转起来,感觉就是在外置控制器上,电机输出的转矩太小,不知是什么原因,按理说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在外置控制器上按的话,只要电机不连接负载也能转起来,连上负载就转不动了,输出的转矩好像不够,不知是不是哪里的参数还需要设置,请问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说明一下,这伺服电机是有与PLC连接的,外置也有一个参数设置面板和一个控制器,但外置的参数设置面板我查看过了,与其他机器的参数一样,可就是控制不正常

网友A:
外置控制器???有空方便上图吧。

网友B:
你是转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还是定位控制?

网友C:
看看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控制模式,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里面的参数和其他同类型的机台伺服器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D:
速度控制应该和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样的外控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