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单相电,直接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火线就可以了。三相电怎么控制,也用继电器吗,会不会冒火花,有安全隐患。没用过三相的,感觉电压高好恐怖。

网友A:
用交流接触器,如果触点OK的话是不会产生火花的,触点接触不良就会闪火花

网友B:
使用塑壳断路器或者带灭弧罩的交流接触器,均可以带负载进行切断电源供应。
记住不论是单相供电还是三相供电,闸刀开关不能带负载切断电源,只能关闭负载之后打下来。

网友C:
三相控制用接触器,特殊环境的可以用带灭弧装置的,使用接触器可以带负荷通断的

网友D:
用三相交流接触器,控制三相电的三跟线的通断,就可以了,和继电器的原理是一样的,能通过更大的电流。

网友E:
有不有具体的情况。

一般地说,可以用接触器或三极(或四极)开关控制其通断;这些器件,会有相应的灭弧措施。
额定容量与负载有关。

网友F:
如果是阻性负载,不要担心电弧,感性负载就不好说了

网友G:
三相电电压高?不是和单相一样的啊。

网友H:
看负载选择控制器件。

网友I:
看负载大小选择继电器或接触器,并且它们都有相应的灭弧措施  ,只要选得大小合适 ,质量没问题,是不用担心产生火花的。

网友J:
听说有种叫交流接触器的东西可以用。

网友K:
用交流接触器吧,小功率的动作不频繁的可以用空气开关;还有10KV以下的叫低压电,10KV以上的才叫高压电,对人体安全的电压是36V以下,当然36V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也有36V电死人的案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交流接触器吧,小功率的动作不频繁的可以用空气开关;还有10KV以下的叫低压电,10KV以上的才叫高压电,对人体安全的电压是36V以下,当然36V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也有36V电死人的案例
不是吧!10kv算低压电???
应该是1kv以下算低压电,1kv以上算高压电。

网友M:
以前也有此困惑,学习了

网友N:
交流接触器 控制  至于你说的打火 和电弧   接触器的厂家都替你考虑过了

网友O:
不想有火花,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用交流接触器吧,小功率的动作不频繁的可以用空气开关;还有10KV以下的叫低压电,10KV以上的才叫高压电,对人体安全的电压是36V以下,当然36V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也有36V电死人的案例
大师们:对地高于380V的电压称之为高压,对地低于380V的电压称之为低压

网友Q:
新玩意,妥妥的。

网友R:
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S:
高压的概念需要明确下。

网友T:
三相电有三相电控制的专用器件,按照负载大小选择合适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P:
在我做过的项目中,电控柜三相进线电源690V(包含及以下,如460V,440V等)都算低压,1KV以上的算高压柜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交流接触器吧,小功率的动作不频繁的可以用空气开关;还有10KV以下的叫低压电,10KV以上的才叫高压电,对人体安全的电压是36V以下,当然36V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也有36V电死人的案例
不是吧!10kv算低压电???
应该是1kv以下算低压电,1kv以上算高压电。

1KV分界,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另外电死人的概念主要还是看电流大小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单相电,直接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火线就可以了。三相电怎么控制,也用继电器吗,会不会冒火花,有安全隐患。没用过三相的,感觉电压高好恐怖。

楼主,高压不可怕,只要了解,并且注意元件选型,规范制造操作即可。
建议先参加电工基础培训班学习下。或者考个电工证什么的,只要明白了就不怕了。

嘿嘿,我考过中级电工证,以前还有特种作业电工上岗操作证(这个证每2年就要参加复审考试的,后来太忙一不注意就过期作废了),设计的电控柜,自己通电调试时,也有冒火花,或者烧元件的,吸取教训,权当练胆了。
10KV以上的高压柜,因为没有高压电工操作证,所以仅在外围看过别人调试操作。

网友V:
弱弱的问下,楼主功率是多大的啊

网友W:
有隔离和灭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