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5):
各位高手,我们需要解决数据高速采集问题,如我们检测水360秒内的水温变化,要求一秒采集20个温度的数据,360秒理讲就会有7200个数据,如何实现?要求把采集的7200个数据输入PLC或组态软件中进行分析,我们使用K型或PT100温度传感器,台达的PLC,力控组态软件。同样道理,采集压力、流量的方案也可以提供。各位朋友,如有方案请不吝赐教,提供成功解决方案的朋友,本人付3000元酬谢。8月25日。

楼主:
各位高手,我们需要解决数据高速采集问题,如我们检测水360秒内的水温变化,要求一秒采集20个温度的数据,360秒理讲就会有7200个数据,如何实现?要求把采集的7200个数据输入PLC或组态软件中进行分析,我们使用K型或PT100温度传感器,台达的PLC,力控组态软件。同样道理,采集压力、流量的方案也可以提供。各位朋友,如有方案请不吝赐教,提供成功解决方案的朋友,本人付3000元酬谢。有方案者请联系15968902789,邮箱zj@cndssb.com.cn,QQ:498508145,联系人易怀建。2015年8月25日。

网友A:
1秒采集20个数据,就是50毫秒采集一个数据,水温变化有那么快吗?你这是什么水?用什么方式加温或者降温的呢?
使用高速模块式PLC+大容量数据存储卡+高速端口+高速传感器,然后通过以太网的方式链接到上位机即可。

网友B:
S7 200的50ms中断也可以啊,什么温度变化能有那么快。做什么用啊?

网友C:
用NI的labview应该没问题,关键是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