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背景:实现1241cpu与两台设备的MODBUS_RTU通讯。

问题描述:因手头上只有1个RS232模块,想使用继电器来切换RS232的三根线实现两台设备的通讯,切换的频率为8秒钟1次,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和频率为8秒钟1次带电插拔通讯线效果一样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频率为8秒钟1次带电插拔通讯线效果一样样呢?
看他的描述很可能,带点拔插容易烧通讯口吧?

网友C:
继电器恐怕不好吧,怎么也得是三极管吧。

网友D:
两台设备的地址不一样?不可以更改吗?
如果不是的话,不用切换啊。modbus读写指令里包含地址呢。

网友E:
RS-232通讯协议不支持多台设备进行组网使用不同的地址进行通讯,它是1:1的通讯模式。
只有转换成RS-485的通讯协议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

网友F:
就算要这样做也应该用电子开关啊。

网友G:
要自由口写MODBUS么?RTU的地址不可以变么?

网友H:
考虑成本的话,用继电器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