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仪表位号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如图,这个SP1307是什么意思?如图,这个SP1307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说错了是SP1307

网友A:
只是编号,没啥意思,06是管径

网友B:
压力开关及仪表工位编号

网友B:
正规应该是PS1306

网友C:
SP是安全取源/测试连接点

网友D:
SP的含义应该就是6楼说的,工序号为13,顺序号为06。

网友E:
分析取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