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26):
如图所示: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强制X005为ON,然后再强制其OFF(程序第79行,为了得到X005的下降沿),set 22
这条指令没反应呢?把X005改成M8148也是一样的。(注:程序中有多个STL程序,65-84行为一个stl程序段。)求教!

网友A:
屏蔽掉ZRN指令试试,RET指令不需要这么多,在最后用一条即可

网友B:
把RET指令移到步进指令的最后,不要放在STL S22的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65——84行的程序就好了,其它的ret是另外STL程序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65——84行的程序就好了,其它的ret是另外STL程序段的。

网友C:
直接改成常开点试呢,或者单独试这段程序;程序中,还有不有影响S22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成常开触点也试过了,不行,其它地方没有S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