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MIRLE伺服型号SD50C一体电源管理芯片炸了,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源变压器短路,手头没这种变压器,用户下午就要机子,那位大师有用其它牌子变频器的电源变压器改装成功的案列吗?

网友A:
还真没有实验过,都是搁置等待,顶起别沉,等待下楼解答。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高频变压器吗?你是怎么判断是变压器短路的?是初级还是次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坏的都是初级

网友C:
拆开变压器,原样用新线绕好组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过几个搞不成功,好象初级在最里头,有拆变压器的经验没有?

网友D:
找我,坏的寄给我,我做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都成功

网友E:
到市面上找相似的代替

楼主:
A6-16是什么故障报警?插上编码器故障不消除?ER-16是电流检测故障符合炸机一般规律

楼主:
虽然不知道A6-16是什么意思,检查电源5V输出正常,4路驱动还有正负15V都不正常,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