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 接线问题

楼主(2015-08-26):
问下,FX2N-10PG是差动线输出的,我想改成脉冲+方向的,请问也是这样接线吗?

网友A:
要看是漏型接法还是源型接法,如果是漏型PP和NP短接接5V,PG和NG接信号;如果是源型PG和NG短接接0V,PP和NP接信号.要5V信号哦。

网友B:
10PG不能接成集电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