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我们公司办公楼一楼照明和应急照明部分采用三相分单相组式供电方式。用了大概三年左右突然有一L1相分组空开调阀经检测没发现明显的短路或接地问题,测空载电源处L1处电源电压正常。于是空开自身问题,更换空开后用了一天多发现空开又跳了并送电马上跳,没法再测还是同样。试着把进线L1组换到L2组后到现在快一年了没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过每一相电流吗,如果电流一样,那就真有点奇怪了。

网友B:
L1和L2的两组空开是一样的吗

网友C:
若负载正常,则开关有问题;若开关正常,则负载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其他情况。
开关带漏电保护吗。

楼主:
单个1P的空开跳的,三相开关没问题

楼主:
换接L2相就完全没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单相小空开跳了不关三相平衡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道是谐波电流?还真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装漏电装置,同样的小空开进线接L1小空开合不上,接L2用了一年多没再跳过!个人怀疑是负载混接出现局部相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D:
你l1与l2相单p断路器一样大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现象,是有可能相间短路,有机会可以再查看一下。

网友E:
线路出问题,接220却导致混到380

网友F:
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G:
会不会是第一次空开坏了,然后再换的质量也不怎么样。

网友H:
如果L1相超过空开的额定电流,当然跳。而L2的电流没超出空开的额定电流,空开肯定就不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个人也认为有部分线路工作时做造成L1与L2产生回路。对于说说更换的空开质量可以确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