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我现在两台PLC用N:N网络功能通讯,使用模式2,那我在主站程序里面是不是不能用M1064-M1127和D10-D17了吗?还有就是我在主站里面LDX0,OUTM1064,在从站LDM1064,OUTY0,这样就可以控制了吗?

网友A:
M1064 ----M1127及D10---D17,在主站里只能读取,不能赋值,在从站里要赋值,不然在主站里都是0

网友A:
楼主不妨看看我的这个发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2839三菱N;N通讯实例
+5

网友B:
主站里面LDX0,OUTM1000,在从站LDM1000,OUTY0,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各站所对用位元件要赋值,其它站来读取这个位元件。

楼主: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衔接软元件全部都留出来,每个PLC里面都不用它们?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理解错了。
比如在主站中有一段程序:
LD X0 OUT M1000
在如果主站的X0为1时,M1000状态就为1.
此时,如果在其他从站中(如从1)有以下程序:
LD M1000
OUT Y0
由于主站的M1000为1,M1000的状态从主站传送到从站,因此Y0会为1.
即:以上程序:
当主站的X0为1时,从站Y0输出1

网友D:
分配寄存器区块,远程写映射到本机为只读,本机写映射到远程为远程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