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大神们你们给点意见那些必学,那些没必要学。

网友A:
只要学你接触到的就可以了,没有接触到的没有用。

如果有恒心的话,可以去看看TCP/IP的实现,不过要有耐心喔。

网友B:
1.USS通讯;
2.DP通讯;
3.CAN通讯;
4.以太网通讯。

够了,熟练掌握这4种通讯协议的使用,打遍天下无敌手。

网友C:
主流的DP通讯协议;
TCP、IP协议

楼主:
哦,我多少明白了

网友D(2015-10-27):
总要分三种:设备层,如伺服驱动之类的控制,要求实时性高,这一层典型的通讯是CAN总线,包括CANopen、DeviceNet、EtherCAT、PowerLink都会用到CAN总线的知识。
控制层,这个是流水线机器设备之间的联系,主要是485总线,最常见的是Modbus-rtu。
上面的管理应用层,比如整个厂区设备的统一管理,一般都是以太网,有Modbus tcp、Profinet等等,tcp/ip的知识用得到。

网友E(2016-04-07):
不管之前怎么样。。以后把网线通讯学好就成。TCP,UDP,还有基于网线的套接字一类的这些用的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