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W升压器

楼主(2015-08-26):
这是个12V800W升压器,输出变小了,这是非标制作的,管子的型号看不见了,有哪位坛友知道这上面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以及电路图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个打渔机吧?大功率三极管是3DD15,3DD207都可以用。

网友B:
去电子发烧友网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高手认出来了,这是老板专门买来电厂里的鱼塘里的小鱼用的,他不喜欢在钓鱼时有小鱼干扰,钓大鱼才有成就感,刚开始没敢说是电鱼用的,怕网友误会,谢谢。

网友C:
一般都用3DD15D的。

网友D:
 擦看了楼主回复 ,真心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回来时可以带起100W灯泡,现在不行了,买的时候管子上的型号就被做的人刻意的用砂纸打磨掉了。

网友F:
常用的管子大家都告诉你了,一般是NPN型的管子,耐压在100V以上,功率大于50W以上为好,最好是保证管子的放大倍数一致,这样可以保证每个管子工作状态一致,不会那么容易烧管子,烧一个可能至少有一边都会跟着烧了,这个机子是普通的自激振荡电路,度娘会告诉妮常用的电路,你指的现在不行了,是电路没有反应了,还是输出功率不够呢,如果是输出功率不够了,可以更换里面那个四四方方黑色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E: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激振荡电路而已!
一个4绕组变压器,电容、二极管;还有一个8微法电容是串接在高压输出线圈防止输出短路

网友G:
3DD15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不是没有输出,感觉是输出没力,在一起碰一下,看火花好像没力,我把电容拆下来看看.谢谢你.

网友H:
电容是一个,电阻也是,阻止越小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高。去百度搜很多图片。我2002年造过3台。去电源网也有很多。

楼主:
大家都说是3DD15管子,看接线又是PNP型,搞不清楚型号只有全部换掉重做了。

网友I:
看这个产品的成度,应该是3DD15一类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像不是,3DD15是NPN管子,但是这个接线却显示是PNP型。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太可能是PNP管子,因为PNP管子一是耐压要做高不太多,如果是PNP就是3AD30一类管子了,你可以拆一只下来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对电子元件和电路不太熟悉,12V正极接铝板上,负极直接进了耦合变压器,我等下拆一个下来量一下才知道,就像楼上有位坛友说的,如果放大系数不同就不能代换,我在考虑实在不行就不修了,拿个继电器做一个机械震荡的临时用下算了,反正也不常用。

网友A:
打渔机绝对是3DD15的管子,它就是N只管子并联的。管子越多,输出功率越大。

网友J:
3DD15 或者2N3055 看这个管子图片像是2N3055 因为国产15D管体没这么厚 不管什么型号 用2N3055代就好 输出功率比原来大 发热量比原来小 另 这东西换管子还不如重新做个高频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打渔机绝对是3DD15的管子,它就是N只管子并联的。管子越多,输出功率越大。
不一定3DD15  当年做这个还有很多管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一下,如果要换掉要全部更换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打渔机绝对是3DD15的管子,它就是N只管子并联的。管子越多,输出功率越大。
不一定3DD15  当年做这个还有很多管子的
这个样子的打渔机都可以用此管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