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零位信号

楼主(2015-08-26):
如图上所说的,要调整DOG后端在两个零位信号之间,可是怎么样找到零位信号呢,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自己的自己顶起来,这个在伺服控制中,说要把DOG块调整在编码器的两个零位信号之间,关键是两个零位信号如何检测,不能检测怎么能调整呢?请群里的高手们指教一二。

网友A:
手动转马达一圈 DOG块就是直线距离的一半 我认为是这样 不对的地方望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的自己顶起来,这个在伺服控制中,说要把DOG块调整在编码器的两个零位信号之间,关键是两个零位信号如何检测,不能检测怎么能调整呢?请群里的高手们指教一二。
量DOG板末端与清零sensor的距离,调整成马达转一圈行程的一半

网友C:
这个也不用考虑太多,Z相信号在伺服转动一圈才一个信号,这个信号非常短的,所以DOG信号通常都是在两个零点之间的。

网友D:
没调过呀。

网友E:
很简单:就是首先找到电机的零位信号(一般Z相是常通,只有在零位断开,还有的刚刚好相反),然后把机械位置调整到无限接近近点狗信号输出,此时锁定伺服电机与机械的联轴器即可!
记住:伺服电机跟机械连接请加装联轴器而不能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