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问题

楼主(2015-08-26):
本人菜鸟一个,请问哈在三相四线做单相应用的时候,我们在确定了负载大小后,取这个三相四线大小平方是按相线取还是零线取,因为三根相线都要做火线,这就一根零线。。。。。。为什么?其实在单相运用中我们很少去测量电流,见笑了大侠们!

下面这个漏电开关上面的输出地线掉了,为什么会出现单相电压升高的现象。。。。,而不是没有电。不明白了!

网友A:
看一下你家的进户线。

网友B:
是说,先确定了单相负荷,再选择主线吗?

一般地说,单相负荷需尽量 按三相均衡分配。若均匀,可按总负载选择导线;若不均匀,需考虑最大负荷相因素。
导线可根据实际情况,留出适当余量;中性线可选择与相线一致。

网友C:
安装设备,直接接线,还真没有考虑这过个问题。

网友D:
零线与相线一致即可

网友E:
如果单相负荷大就采用4+1的进线
单相负荷少的就是3+2的进线

网友F:
按负荷最大的那一相取就行。

网友G:
按负载大小来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说我们有些地方用的是三加一的电缆线零线就很小。。。。

网友H:
对,就是零线的线径就是单相火线的线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说我们有些地方用的是三加一的电缆线零线就很小。。。。
三相负荷比较均匀时,根据相位关系,零线电流就很小了。(⊙o⊙而单相电,一进一出火线与零线电流相等的。因此尽量三相平衡,可以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因此三相四线制电力电缆零线一般会比相线细一个规格。

网友I:
因此选电缆时,尽量负荷三相平衡,这样在根据其情况按负荷最大的那一相取就行,选取电缆并留有余量就行了。

网友J:
你的提问貌似明白了,三相四线的电缆主要考虑的是三相平衡负载,在这种情况下零线电流很小甚至为零,为降低成本电缆厂才把零线取得很小。
单相供电可以定做,零线比火线粗或者一样。当含有大功率的整流设备时,零线电流有可能是线电流的叠加,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D:
一般三相对称负荷较大的,例如三相电机较多的负荷,其电源电缆零线的确可以较小,但是对于单相负荷组成的三相负荷,零线就需要跟相线一致,

网友K:
也许楼主会询问,三相四线的380V电源的三根火线和零线组成三组220V的电源并去带动负载,那么零线既然是共用的,那零线的电流就是三根火线电流的总和了呀,不是吗?
那为什么现实中的零线线径竟然还比任意一根火线的线径还小呢?不是吗?是不是厂家故意偷工减料的对吗?

呵呵,楼主,零线的电流恰恰不是火线电流的总和,而是矢量和呀。

网友L:
理论上讲,三相四线供电在三相负载平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没有电流的,这也就是零线为什么叫零线的由来,作为照明用三相四线供电,以前是要求零线和相线一样大,(道理同上)。现在不同了,因为现在很多照明设备都是电子的,存在高频谐波,比如节能灯,led灯等等,如果都是这样的灯具就要考虑加大零线的截面积,具体视情况而定。这在消防培训中专门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L:
理论知识我真的不懂,只是昨天在哪里接线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毕竟车间里面三相电用得多,作为三相四线做单相用,零线就要考虑了,其实我们在测量单相电流的时候,估计好多师傅没有去看测量的是相线还是零线的电流哇。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们在上理论课时,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边玩,了解的也不多。

网友M:
这个楼主 真该在去学习学习电工基础了  10楼是正解    恰巧 昨天我们这儿  也是配电箱 配电问题 我们的工程师跟我算 也是三相电电流相加 刚开始我没理  后来算的不像样子了 四平方的三线火电  算出来零线电流要过60A的电流 给我吓的 赶紧打住他  我知道他那样算肯定不对   因为我配电配了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遇见过要把零线加粗的 奈何我知道不能那样算  可是咱理论上说不过人家  最后说我电工基础没学好   人家会笑话我的那样配线  我当时心里就乐了  真不知道会笑话谁

网友N:
零线掉了,单相电压升高是因为你三相不平衡。相当于零线带电。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可能是,三相就用了两相,因为是宿舍用电,只用了两相电,而且都不是平分的,以前就那样安装的,也没有改过来。

网友H:
都讨论到20楼了,不知是否都明白了?我看明白了。嘻嘻。

网友N:
引用 楼主:
理论知识我真的不懂,只是昨天在哪里接线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毕竟车间里面三相电用得多,作为三相四线做单相用,零线就要考虑了,其实我们在测量单相电流的时候,估计好多师傅没有去看测量的是相线还是零线的电流哇。
楼主应该把这个测量结果给放上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真的,还没有去测量过,平时单相测量电流都很少。。。

网友O:
纠正一点:第二幅照片不是输出地线掉了而是零线掉了(地线不会也不允许经过任何开关)。
这就是典型的三相供电系统中性线断开后导致的三相负载电压不平衡,只不过你这里是很小很小的供电系统,但性质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今天去测量了哈,三相电流,一相8.6A一相2.3A一相没有电流,我就用了两相相线,结果零线是6.8A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没有用专业术语。。。。

网友P:
单相220V供电的零线断掉或者没接好,是很危险的,很可能会引起用电器烧了严重的会导致火灾。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就是工地施工把线挖断了,有几台空调好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