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网上查了资料还是没有确切的结论。工业以太网是不是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还有倍福的ethercat是属于现场总线吗?那B&R的powerlink呢?大家谁可以可以通俗透彻的讲解一下。
最近看到设备有用倍福的EK1100,上面既有网线也有profibus的线,两种不同的总线和协议可以同时存在吗?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图片上倍福是两个,一个是支持CAT 一个支持BUS

网友B:
两种通讯在不同的层,所以系统中完全可以并存。工业以太网在上层,DP在下层,两个网络不会打架的。

这是因为,现在许多工业底层的元器件(比如,传感器或执行器的驱动),基本都支持DP通讯,不支持以太网,而上层比如主站与上位之间支持以太网。所以导致两种通讯模式并存了。

那为什么不都用DP通讯呢?这是因为以太网通讯只有一种波特率,就是100M。快且抗干扰能力都比DP强。接口和接头也简单。所以凡是能实现PN通讯的地方,就摒弃DP了。

网友C:
工业以太网是属于现场总线的
EtherCAT和DP两种不同的总线和协议可以同时存在,倍福一般是使用EK1100网关+EL6731(DP主站网关)/EL6731-0001(DP从站网关)来实现EtherCAT向DP的转换,还可以添加其他各种不同的模块实现CAT到DeviceNET/PROFINET/CANopen/Interbus各种不同的协议进行转换

楼主:
谢谢大家,网上复制一段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工业无线是目前工业通信领域的三大主流技术。将现场总线、以太网、嵌入式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融合到控制网络中,在保证系统稳定性的同时,又增强了系统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从而有助于企业加快新品开发、降低生产成本、完善信息服务。随着人类对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大,网络成为必不可少的传输手段。网络应用的增加,谁将成为未来工业通信的主要方式之争也越来越多,那么到底谁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呢?

  现场总线的概念于1984年正式提出。现场总线的出现不仅简化了系统的结构,还使得整个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投运、检修维护都大大简化,所以现场总线技术的出现确实给工业自动化带来一场深层次的革命,近十多年来也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现场总线技术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事实上,从现场总线的概念提出开始,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协会(IEC/ISA)就着手开始制定现场总线的标准,至今统一的标准仍未完成。很多公司也推出其各自的现场总线技术,但彼此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还难以统一。

  正当现场总线标准大战硝烟正浓之时,以太网悄悄进入了控制领域,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工业以太网”,并且由于以太网传输速率较现场总线更快等优势,以太网技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近年来其势头更是盖过了现场总线。然而,正如当年的现场总线的标准之争一样,工业以太网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以太网技术,如Ethernet/IP,Profinet,ModbusTCP,EtherCAT,Powerlink等,而且这些网络在不同层次上基于不同的技术和协议,包括了OPC,CP,IP等,而且,每种技术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厂商阵营在支持,这就决定了多种以太网技术并存的局面。

  再说说无线技术,从复杂的布线到如今仅需要一台无线信号发射器,从依赖PC机到现在可利用任何配有无线终端适配器的设备,连接网络呈现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任何设备上都畅通无阻的现状。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军用产品、工业产品,甚至民用产品,无线技术俨然成为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相比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具有移动性,没有通信线缆的限制,通信终端可以在通信区域内自由移动或随意布置;组网快速灵活,安装无线通信系统避免了安装有线网时挖掘电缆沟、铺设电缆的繁琐工作,减轻了施工量;覆盖面积广,无线通信可以遍及有线通信可以到达的区域,还可以在不方便使用有线网的地方实现数据通信;扩展能力强,可以组成多种拓扑结构,十分容易扩展节点。当然,现阶段人对无线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性价比情况等,仍持有怀疑和观望态度,对无线技术适合怎样的工业应用亦不甚了解。

  现场总线、以太网、无线技术各有优劣,那么谁才会是未来的主流呢?显然对所有生产商或机器并非只有一种技术才是“正确的”方案?生产商必须权衡各类方案带来的价值。有没有比采用普通方案带来的利益更有价值的另一种利润?如果有,这些方案如何和几年内维护另一个工厂层技术和对应供应商关系的成本相比较?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并且只有最终用户可以回答。同样,这些问题也适用于现场总线和以太网技术,甚至是将来无线网络方案的选择。

  可以说,不论哪一种技术的发展,最终都是由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而用户会给出最终答案。不论以太网、现场总线、无线技术谁是未来的主流,如何让工业控制系统更加开放、兼容才是最终的走向。

网友D:
这个ETHERCAT怎么还有IN/OUT呢,不像以太网那样星形网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一定非要星形吧!

网友F:
现场总线的种类N多种,基本上一个品牌厂商就会推出一种现场总线并应用于自己的产品系列之中。这是因为基于市场占有率的缘故,只要客户一旦使用自己的产品组成自己研发出来的的总线网络,别家品牌的硬件想接入增加进来,就得经过自己的允许。

但是有一种现场总线例外,横行世界所有的工控硬件领域并畅通无阻,不受任何厂家进行约束,这就是工业以太网总线。因为互联网技术是属于世界共享的,而不是某一家公司独享的专利。

网友B:
是的,从目前看,在工业现场的底层,也是以太网最强。只不过,目前的传感器和最终的执行器,还没有全“上网”,所以,以太网的触角不能伸到所有的自动化系统末端。不过,这个趋势也快了。毕竟,谁的性能优越就会倾向用谁、普及谁。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网线插OUT那个应该也能通信,内建交换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可以!线性网络结构嘛!

网友G(2015-10-27):
据说标准的以太网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如果线路上同时存在两个信号,会产生碰撞,两个碰撞的信号会各自随机延时一段时间,然后重发,这种机制会导致实时性不可靠。
而现场总线为了保证实时性,会对底层进行一些优化,比如CANopen,发送碰撞的两个信号,会逐位比较两个信号的ID号,较小的可以继续发送,其他信号转入等待,这样保证了重要的信号能及时发送,因此实时性会好。
当然,现在的工业以太网,如西门子的Profinet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但一改就不是标准的以太网了,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各家工业以太网兼容了,还是跟以前485时代差不多。

网友H(2015-12-17):
施耐德的,中型PLC吗

网友I(2018-12-09):
能用工业以太网的建议少用dp,我是开发人员角度,如果从自动化工程师角度,可能是多用dp把。出发点不一样

网友J:
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的区别和理论4楼讲的很清楚了。具体来说,西门子PLC,主站和从站采用现场总线,PLC和上位机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