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西门440

楼主(2015-08-26):
最近公司要买2个变频器加在电机上面,电动机带的机器把粮食打得太碎了,加变频器调速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能加变频器应注意些什么,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打得太碎的话,加变频应当能解决。

网友B:
若速度慢了就可以的话,那加变频器就是为了降速

网友C:
如果是速度太快造成的,加装变频器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变频器安装好就可使用,也没什么太多要求,进线接个空开好了。

网友D:
以前只是见过调节下料大小来控制粮食加工的精细程序

网友E:
电机转速快,需要降速,就可以通过变频器来调速(电控调节),也可以通过电机与负载之间皮带轮变比调节(机械结构调节)。

网友F:
要是因为太快打的太碎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G:
加工粮食,设备环境尘多,注意柜子空气过滤,保持良好散热

网友H:
加变频器速度条满了就好了

网友I:
可以先借一个变频器试下效果

网友I:
但是用西门子440太奢侈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公司有钱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