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各位师傅好,有谁在塑料脸盆企业做过啊?讲一下塑料盆的生产工艺可以吗?

网友A:
不就是普通的注塑工艺吗?钢板上雕刻好脸盆形状的阴阳模具,塑料加热后注入到模板的间隙,开模后脸盆就成型了。

网友B:
注塑机啊,做模子,然后注塑成型。

网友C:
简单的注塑工艺

网友D:
注塑机啊 一次成型啊

网友E:
世界上有一套设备是专门加热溶解塑料母粒,并用压力推挤到模具内成型冷却之后就可以得到产品了。一般来说,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模型,不论是什么形状,什么外观,都是可以使用塑料制作出来的,PE塑料无所不能。

网友F:
注塑机可以搞定啊

网友G:
这个还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