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今天我们单位一个液压缸不动了,怀疑电控部分有问题,比例阀AB针接24V电源,DE针接AO模块出来的0-10v信号,后来查线,模块出来的两根线尽然接到了比例阀的CD针,而比例阀上面图标也显示DE针是0-10V信号线(c为空)。但是从来没人动过,设备正常的时候也是这么接的线。再测CD针确实有0-10V。设备运行这么多年了,以前也没什么问题。
懂比例阀的师傅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提供厂家及型号才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B:
发图看看,最好是接线图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CD脚也是0-10V信号接线端,

网友D:
接线圈上传上来看看才能找到真相。

网友E:
楼主发个图片

网友F:
谁告诉你的比例阀就可以使用一辈子的呢

网友G:
如各位所说,可能需资料与实物相对照。

网友H:
只要0-10v有电压起伏就肯定不是电气问题建议阀清洗下

网友I:
是不是机械发卡呀。

网友J:
你确定没有看错?比例阀有输入和输出的,两个都是0-10V的,公用0V的。

网友K:
发个接线图最好详细说明下

网友L:
看看说明书上的接线图 不就好了

网友M:
那个品牌的电磁阀?

网友N:
比例阀是带反馈的,要知道型号才能确定是哪个脚,一般来讲,比例阀反馈电压和输入电压是差不多的,不然就是卡阀或坏了,供参考

网友O:
比例阀C作为一个参考点,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有10v的信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