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该款产品的X7端子的默认参数是23 ,23功能码解释说明为:测速输入SM1仅对X7。
                                功能码24为测速输入SM2仅对X8设定。
23~24为PG速度反馈控制的两相正交脉冲的输入口参照F100~F114中PG反馈控制功能说明。

想问一下大家,有谁了解这块控制的吗 做个信号运行的简单说明。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带PG速度反馈电机使用的,可以重新设置其他功能,仔细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公司用ev1000,倒是用得不少

网友C:
这么具体的问题,不具备普遍性,所以只能是抗癌产品的手册,来理解了。x7和x8什么意思?只有了解说明书,才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