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电磁阀用久了,总会有一些问题,如快速行进中的液压缸需要缓慢行进一段距离以便机械加工产品,可现在却控制不了,电磁阀内部也清洗过了,请问还需要修复哪里才可让电磁阀正常工作,弹簧应该是有点问题,可弹簧又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不一定电磁阀有问题吧,有快慢控制的根据行程开关来控制不同的电磁阀,也有可能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B:
使用的是伺服电磁阀吗,有可能驱动问题。

网友C:
可能是调速阀有问题吧,你最好把液压控制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D:
初诊调速节流阀本身的问题或者没起作用。看楼主的设备液压系统才可能进一步确诊。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阀体内部问题
拆开仔细检查吧!

网友F:
有油压电磁阀就没问题,液压缸的快慢与背压调节阀有关

网友G:
我前两天也给别人搞了一台类似的铜排机,他的机械电磁阀有3个,一个是快速前进阀,另外一个是慢速前进阀(但必须开启快速前进阀时,慢速前进阀开启有效),第3个是快速后退电磁阀,不知道你的是哪种,

网友H:
弹簧有问题就换呗,或者向外拽一拽试试。。

网友I:
一般的电磁是不具有调速限功能的。
普通快慢速油路的速度由单向节流阀来控制。
电磁换向阀只是一个开关的作用,一开就全开,一关就全关,不存在开一部分或关一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J:
控制减速阀的线圈和电源检测过没有?

网友K:
如前所述,可查看液压系统图,或电气图各电磁铁的作用,判断问题在哪一方面。

网友L:
不是什么都能修的,有的磨损问题,就应该换了

网友M:
电磁阀时间长了。它的弹簧疲捞程度到了

网友N:
电磁阀不能控制速度的吧,它只是控制油压通过不通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两个电磁阀控制的,单个肯定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电磁阀控制的,单个肯定不行啊
没图没真像。

网友O:
看来这里还有不少懂液压油路的同行呀,我觉得电磁阀是可以控制油缸速度的,一速,二速,三速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速度的快慢可由油路上的节流阀调节.

网友P:
伺服电磁阀吧?可能控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