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这样子接的意义

楼主(2015-08-26):
打开电柜,看到这样子接电,电机的启停加时间继电器,停机自启。,基础有点差,接触器接成这样没看明白,懂的师父能解释下不

网友A:
这是那什么减压启动吗?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启动保持,星形启动,延时后转为三角形运行,带热继保护。

网友C:
仔细看了看,如果没记错的话,使用的是能耗制动吧。

网友D:
星三角嘛

网友E:
你的电工技能得加强学习,暂时别乱去摸,因为你点都不懂电,

网友F:
星三角起动,自己根据实物绘出电图,可以提高自己。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H:
电子刹车/抱闸
不是星三角

网友I:
没有时间继电器啊 ,,这应该是两台电机吧 ,,不是星三角吧

网友J:
可查看原理图理解,或试画出原理图;
注意安全。

网友K:
下面出线是4根,注意

网友L:
应该是制动

网友M:
应该是能耗制动吧。

网友N:
最好根据实物接线画张电气原理草图。
话说这柜子线束接线工艺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O:
星角启动

网友P:
有图纸就好说了,这样真不好看

网友Q:
降压启动电路,楼主抽空可以看看我的一篇帖子,上边有降压启动电路图.

网友Q:
回复 网友Q:
应该是带电磁刹车抱闸,不是能耗制动,没看见能耗制动整流管子.

网友R:
典型的星三角

网友S:
这好像不是星三角电路 ,看起来倒像是 双速电机起动回路。

网友S:
星三角启动电路 ,接成这样也没问题,要看控制电路了。

网友T:
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网友U:
这不是星三角启动吗,还有个时间控制器,难到是到了时间就开,到了时间就关。什么设备上的,是风机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S:
这好像不是星三角电路 ,看起来倒像是 双速电机起动回路。
赞同。星三角没必要俩热继。
楼主要是把负载拍出来看看就晓得了。

网友W:
楼主 说的那个不是时间继电器  那是个时控器   时间继电器可不长那样吧   这个柜子的接线手法 真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X:
有点乱,星三角没有那么多的热继电器,不是星三角如果中间的接触器一吸合不是短路了,要把下面出线也拍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出线四根是因为有根接地线。这根本是中性线的,现在直接接柜体接地了。取220v电也是取三相任一相和地线组成220v交流。挺不理解,但是设备工作挺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X:
下面的出线左边四根是进线,右边是出线
柜子是野外使用的,拖动电机,停机自启。

楼主:
回复 网友Y:
野外使用,要求不高,这边电工普遍这么干,看着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Z:
就是星三角启动,启动延时

楼主:
负载就是电机,功率22kw左右;普通的永磁电机,不是调速电机

楼主:
感谢大家伙了,干活看到的柜子,没看明白,现在看懂了,还要加强基本的控制方法学习。再次感谢

网友AA:
星三角哦

网友AB:
看起来倒像是星三角,这样子设计多用一组热继电器不知何意,请高手解释

网友AC:
引用 楼主:
野外使用,要求不高,这边电工普遍这么干,看着也只能呵呵了
难道楼主不是电气从业人员?

网友X:
应该就是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是,只是取电用来给其他设备供电看到的,对三相供电,四芯电缆多出来的一根直接接地有点疑惑,取电要220v,设备工作正常,但是有点不放心

网友AD(2016-07-2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AE:
这很像我们做的双速风机的接法,不过我们没用时间继电器。  如果是双速风机:从左到右是KM1,KM2,KM3的话,那低速启动时 KM3吸合。  高速的时候是KM1和KM2吸合。 双速风机的内部构造和普通电机不一样, 如果按书面说法就是低速三角形接法,高速双星形接法。即三角形转双星形      不过还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像点,因为有时间继电器,还有接触器的配线大小也不符合双速的特点
   看了其它帖后这根零线不知何解?也许楼上有了答案了

网友O:
双速电机吧

网友AF:
星三角降压启动、第一个接触器为主、第二个星形启动、第三个三角形运行、启动时第一、第二个接触器线圈得电将电机接成星形、延时一段时间第二个接触器线圈失电、第三个接触器线圈得电将电机接成三角形

网友AG:
不就是一个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S:
这就是个星——三角启动电路 ,仔细看下原理图吧,这乱糟糟的

网友AH:
加时间继电器就是自动由星型转换为三角形运行。

网友AI:
这个柜子多加了一个热继,应该是双保险但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要加还不如加个电流继电器,用两个或3个电流互感器,再加一个最大7安的热继就可以完成,不过,图上这种的热继要比总电流小一倍哦!要不能保不住的

网友AJ:
这个要测绘一下电路图 在分析

网友AK:
不像星三角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怎么会有2个热继电器?楼主拍的照片不太清楚,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看不清是接的是常开还是常闭触头。中间还有个中间继电器,星三角电机线应该是6根。

网友AL:
没看懂,不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AM:
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K:
右侧应该是星三角启动,左侧没有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