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5-08-26):
请教,哪里可以下载适应WIN7操作系统的PLC编程软件?

网友A:
官网看看,应该有WIN7操作系统的三菱PLC编程软件。

网友B:
三菱官网有免费下载。

网友C:
官网下载GX WORK2 即可

网友D:
我的就是win7系统的,32位和64位都安装了,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E:
这个在官网下载

网友F:
三菱官网注册,然后就可以下载.

网友G:
官网有GX Developer ver8.103H 版,序列号:570-986818410

网友H:
https://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

进入这个官网页面,下载 “GX Works2 PLC综合编程软件”或是 “GX Works3”  都可以。

网友I:
GX Developer ver8.103H 或是GX Works3 1.531这两个版本都支持的。
三菱官网上可以下载到。

楼主(2016-01-28):
已经可以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