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无正文)

网友A:
ERC(红)亮:代表单元已经检测到了一个错误(发生了警报(如断开检测)或初始设置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我想问一下 如何检测DA08模块输出的电压模拟量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个模块没有连接上然后就将IO表下载到PLC里了 但我的IO表中有这个模块所以就错误 我在IO中重新设置了一下在下载到plc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我想问一下 如何检测DA08模块输出的电压模拟量值
da接ad

网友D:
送个固定数字 看模拟量输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了一个固定的数然而ad的数一直在跳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字一直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了一个固定的数然而ad的数一直在跳不稳定
接错线了,设置错了,给定错了,模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AD模块在没有接线的时候输入时FFFF这个对么

网友C:
也对也不对,看设置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了故障处理的经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V #C100 D20118
MOV #00FF D20101
MOV #AAAA D20100
这样设置对么 单元号是1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V #C100 D20118
MOV #00FF D20101
MOV #AAAA D20100
这样设置对么 单元号是1
还在用这种笨办法,直接在设置里设置多简单.
还德查资料校对,好累,自己查吧
似乎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我在IO表里改好了 我是刚刚学PLC的一大堆的问题 表情我还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对DA模块的IO口赋值而IO口却没有被赋值 用的是MOV语句还有就是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学的书籍什么的推荐我一下 我发现我的问题好多

网友F(2016-08-31):
楼主在吗?我这个是在工地,AD081直接一直亮着怎么办?

网友G(2022-10-24):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呀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呀 可以分享一下吗
指什么?
【以下是引用Kirito在2015/8/27 10:18:46的发言: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我想问一下 如何检测DA08模块输出的电压模拟量值
da接ad】
指这个吗?给DA一个值,看AD得到的数值是否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