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

楼主(2015-08-27):
谁知道西门子6SE70报F028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电源故障,检查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母线电压还是开关电源电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电压异常的话,面板都不一定能点亮好吧

网友C: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吧我记得这个系列手册讲的很细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相电源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输出相吗??

网友D:
你先下载一份西门子的说明书,看好了什么故障,西门子后面都有解说的,到时候我们也好帮你解决

网友E:
嘿嘿,这个故障看不懂哇,我一般见到这个F028就把它屏蔽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看不懂啊!!
但哪个参数可以屏蔽它啊??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P83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出现这个故障,首先要检测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如果没有异常,就将其屏蔽掉。

网友F:
电源 有谐波?

网友G:
考虑干扰或谐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