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请问一下谁有松下伺服驱动器MSDA023A1A的手册?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你想要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B1IQU 密码:9v4v

楼主:
里面没有我说的这个型号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没有我说的这个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是通用的,型号不同是因为马达功率不同,是一个系列的即可

网友B:
伺服手册都是按一个系列来说明的,你要看你这个属于哪个系列,然后看对应的这个系列手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