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正做一个项目,计算机通过MPI与cpu314c-2dp相连,我想用cp343接收第3方标准tcp/ip的数据,多个数据接收时怎么保证刚好  数据a对应A  b对应B c对应C 的放在plc的存储区

网友A:
这样可以吗,同等大神解答

网友B:
343-1标准TCP/IP通讯需要安装通讯向导软件,你连几台设备对应几个IP地址就好了。

网友B:
通讯向导会生成一个UDT,里面有对应的外部设备IP地址,你可以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