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失压线圈问题

楼主(2015-08-27):
船上用的主开关是EMAX的,开关里面的失压线圈频率是50hz-60hz,当通电的一瞬间的频率达到30HZ左右,导致失压线圈烧坏而不能合闸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试一下,给失压线圈加UPS电源试试。

网友B:
不要长时间让发动机处于低速状态,或者从发电机控制柜处接一个连锁。高于43HZ才闭合。有些控制柜有此功能。还有一个办法让发电机直接接一个接触器(质量好的。如施耐德)线圈工作后。发电机的电再通到欠压线圈,能够保证欠压线圈的通电电压。我们以前用施耐德的断路器,欠压线圈还是比较耐用的。绝不是打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试一下,给失压线圈加UPS电源试试。
你这个办法。还不如直接取下线圈不用。欠压线圈的作用,就是保证欠压时脱扣断路器。保证线路和发电机的安全。等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就延时接通断路器,前边加装个空气开关,等发电机电压正常再接入断路器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延时接通断路器,前边加装个空气开关,等发电机电压正常再接入断路器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就是用在控制柜的用的产品都是ABB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办法,ABB就是牛,不能用只有凑合着改到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b主开关里面已经装了欠压线圈这些 估计装个接触器空间不够吧  用这个可以吗:欠电压脱扣器的延时继电器  我不是技术是不懂得多多指点哈 因为我是采购 学点知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体里面就装了这些附件

网友A:
欠电压延时脱扣器主要用在外网电源闪烁时能够延时脱扣,你想让它用在送电延时应该没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失压线圈ABB的标准频率都是50HZ-60hz 船上用的时候有时候频率就是30HZ,线圈一直在不断的发热 导致铁心不能接触到其他东西 结果就是不能合闸,如果能控制50hz-60hz 失压线圈就是不会有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发电机是弹簧储能电动机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脱扣线圈赫兹降低电流会增大,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许你可以咨询供应商,看看能不能更换成30hz的线圈,或者加装一个小的变频模块给脱扣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船上用的开关
失压线圈的标准是50HZ-60HZ
有没有办法通电后让失压线圈的频率达到50hz-60hz
低于标准频率就出现电压过高就会烧掉
不懂请指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听ABB技术和客户的反应都是电气行业的通病,要么都是装个控制频率的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陆地上就很少出现问题 就是海上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发电机是弹簧储能电动机吗
你貌似不了解船上的情况。船上的电都是发电机发出来的,发电机由低速到高速,频率和电压随之升高。慢慢到50HZ.转速到达额定值电压也到额定值。欠压线圈就是这段时间烧掉的。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船用时容易坏欠压的原因,
不要长时间让发动机处于低速状态,或者从发电机控制柜处接一个连锁。高于43HZ才闭合。有些控制柜有此功能。还有一个办法让发电机直接接一个接触器(质量好的。如施耐德)线圈工作后。发电机的电再通到欠压线圈,能够保证欠压线圈的通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听ABB技术和客户的反应都是电气行业的通病,要么都是装个控制频率的装置
他们说的基本和我是一致的。都是只能通过外部改电路实现,改开关是没用的。刚才说的接触器是指外置。你是采购,这些可以让技术人员去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把失压线圈改成直流的,加装4只二极管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吗 你有试过吗 如果这样 最好不过了 我问下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用什么性质的二极管呢

网友D:
把频率提到50hz后再合闸,我这船上的应急系统,发电机在怠速的时候是不会合闸的,进入高速后有几秒延时后再合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频率提到50hz后再合闸,我这船上的应急系统,发电机在怠速的时候是不会合闸的,进入高速后有几秒延时后再合闸
,欠压线圈是一直工作的,正因为欠压线圈的存在,开关在低压和欠压时处于脱扣状态,无论手动储能什么的都无法合闸。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具体要经过计算,保证直流线圈产生的吸力与交流线圈产生的吸力基本相同,然后重绕失压线圈加整流器就行。也可利用现有的交流线圈,串电阻加半波整流,调整电阻大小,使线圈电流不大于原来的工作电流就行。根据经验原交流线圈用直流供电的话,电压要降低10倍以上,也即串联电阻上要承受大部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专业,我缺什么都看不懂 这些我都会转告技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