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如果我用S7-1200作为服务端也就是MB_SERVER,PC作为客户端,两者建立连接后,可以相互通讯吗?

我的意思是PC客户端向S7-1200发送指令,S7-1200也可以向PC发送回复信号。

我看MODBUS TCP协议说的是客户端向服务端进行读写操作,好像服务端不能主动发信息给客户端。。。。

网友A:
通讯没问题,S7-1200只能被动回复PC的问答信息,不能主动给PC发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被动回复问答信息?举个例子
如果PC发送指令要求S7-1200返回温度值,然后S7-1200等温度转换完成后,是不是这时再回复给PC温度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被动回复问答信息?举个例子
如果PC发送指令要求S7-1200返回温度值,然后S7-1200等温度转换完成后,是不是这时再回复给PC温度值?

PC只能要求S7-1200返回数据,至于这个数据是什么,PC不管。

S7-1200接收PC要求返回数据的命令,只能是立刻返回相应的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PLC也不管。

例如  PC要求PLC返回某一个寄存器的数据,PLC立刻就返回这个寄存器当前存有的数据

网友B:
这个例子是成功,骗到我了

网友C(2017-06-15):
学习一下,小白向老师敬礼!

网友D:
MODBUS属于问答式通讯协议 数据服务端(从站)不能主动发起连接 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网友E(2017-07-18):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VB.NET和C#与S7-1200/S7-1500的PN口以太网通讯的源代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这是个卖组件的渣渣,打广告就打广告,别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