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并联二极管

楼主(2015-08-27):
各位同行,我们使用接触器配电时,会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突波吸收器。但大家在使用继电器时,有没有在它的线圈并联二极管呢?

网友A:
直流的要并下好。

网友B:
没用到过,还知重要性吧

网友C:
通常是直流线圈 可并联二极管。

网友D:
直流并二极管,交流并阻容

网友E:
中间继电器线圈并联的有二极管。

网友F:
直流继电器并二极管要注意极性,还有的本身就带有二极管,注意接入时的极性。

网友G:
没用,,麻烦

网友H:
因线路而定,比如plc晶体管输出型必需接入二极管,继电器输出型就不需要接入二极管。

网友I:
要,防止烧PLC的输出触点

网友J:
直流的要接二极管吧

网友K:
接触器加吸收器,楼主接触器控制啥设备啊?

网友L:
你没有说清楚是交流接触器还是直流接触器,直流接触器线圈是工并联一只与电源极性相反的快速二极管,一是保护线圈,二是保护电子元器件

网友M:
跟接触器没关系,主要看你的电路组成,接触器释放时的电压能不能损坏其他设备!

网友N:
电感线圈作为开关控制,就是要有吸收电路的,交流的并阻容,直流的并二极管。

网友O:
我见过有加装的
也有没有装的
从安全角度来说,有的肯定要安全得多!

网友P:
是有点麻烦,有电脑版可以用,抗干扰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电感线圈作为开关控制,就是要有吸收电路的,交流的并阻容,直流的并二极管。
實際使用中,可以不并

网友N:
如果没有吸收回路,出问题找不着毛病,会很着急,很纳闷啊。

网友R:
直流电的线圈反并联二级管。

网友S:
交流继电器 并联阻容吸收回路,直流继电器两端则反并联一二极管 作续流用。
为什么要反向接个二极管呢?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他吸合的时候存储大量的磁场。线圈断电,但是线圈里有磁场。这时将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可高达1000v以上,很容易击穿推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这时由于二极管的接入正好和反向电动势方向一致,把反向电势通过续流二极管以电流的形式中和掉,从而保护了其他电路元器件。

网友T:
由pLc输出供交流接触器线圈一般都要并阻容吸收

网友U:
交流并联二极管会爆吧

网友V:
交流线圈也可并接压敏电阻。

网友W:
见过装过的,可自己只加过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