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组态王连接s7200smart显示数据,可以读出PLC里的数据但是和PLC里的实际数据不一样,差别很大,但是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请问怎么设计才可以使二者显示的数据一样呢?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让原始值的大小和工程值大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的您的回复,但是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数据词典里面的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问题已解决!